[原创] 金属叠加,孔叠加问题

楼主(2025-06-06):
多层金属叠加,它们是并联关系,阻抗也是并联,过电流能力更强;那么它们所连接的孔也是并联关系吗?过电流能力和阻抗,有人和我说孔之间阻抗是串联的。

网友A:
相同孔之间是并联,不同孔之间是串联

网友:
打开你的空间想象下

网友:
你住三楼,想象下排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孔之间是并联,不同孔之间是串联

那叠加的金属,相同的是并联,不相同的是串联是吗(它们的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叠加的金属,相同的是并联,不相同的是串联是吗(它们的阻抗)

按理来说应该是的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叠加的金属,相同的是并联,不相同的是串联是吗(它们的阻抗)

金属的话,也要去看他们是否有连接关系。有的话是相同连接关系的一根线,是并联,没有的话,阻抗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叠加的金属,相同的是并联,不相同的是串联是吗(它们的阻抗)

还是一个电流走向问题,假定金属走向是水平的,电流在金属上就像水在水管里,也是水平的,加入通孔之后,相当于水管上开了个洞,但是这个洞有阻力,通到了下一层的水管,要到更下层的话阻力肯定不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