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不勾选VIA4依然能选中呢

楼主(2025-06-06):
如图,Layer只选中了M3,Objects选中Vias Label Shapes 为什么还能在layout中选中VIA4呢

网友A:
把objects里的vias取消勾选就选不中了,layer中取消via只针对shape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bjects里的vias取消勾选就选不中了,layer中取消via只针对shape之类的

那岂不是没办法只选中一层vi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没办法只选中一层via了

想单一选中一层的话,可以用自带的find/replace ,即shif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