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使用求助

楼主(2025-06-06):
求助一下大家,我想重新分析一个dc综合后的网表,查一下扇出最大的几个点,在把netlist读进去后还需要read cell和memory的db吗?

网友A:
1,设个max_finout,rpt 出来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max_fanout
2,report_net_fanout -high_fanout 查看高扇出网络
要读link_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个max_finout,rpt 出来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max_fanout
2,report_net_fanout -high_fa ...

谢谢,再请教下是不是直接读ddc文件就不用link library了?

网友:
没试过哦,按理说DC在setup的时候,.synopsys_setup文件里 一般都是有link library target library的,好像也可以写在DC脚本里;如果没有的话会报错吧。百问不如一试,搭个环境run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是不是直接读ddc文件就不用link library了?

建议 link,以防库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link,以防库错误

谢谢你的指导,我已经把high fanout net report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link,以防库错误

您好,我想再请教一下:我set link library并读入了综合后的网表.v,执行report_net_fanout -high_fanout 后输出的路径里面存在大量的logic 0,这是我哪里没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再请教一下:我set link library并读入了综合后的网表.v,执行report_net_fanout -high_fanout ...

我刚开始搞综合没多久。我觉得逻辑0/1应该属于正常情况,应该是综合过程中的优化的结果?把固定输入的电路优化掉后给下一级电路?你可以看看rtl对照来

网友C:
logic 0 和logic 1在网表里都挺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搞综合没多久。我觉得逻辑0/1应该属于正常情况,应该是综合过程中的优化的结果?把固定输入的电 ...

是的,我是用dv去看了下发现*logic0*是一个接地的器件,logic0是这个器件的端口,**logic0**是net的名称,连接到了这个module内所有需要接1'b0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c 0 和logic 1在网表里都挺常见的

是的,我是用dv去看了下发现*logic0*是一个接地的器件,logic0是这个器件的端口,**logic0**是net的名称,连接到了这个module内所有需要接1'b0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是不是直接读ddc文件就不用link library了?

读完ddc也要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完ddc也要link

您好,请教一下,读完.ddc文件后是不是就已经把所有用到的design files、lib.db加载到内存中了,默认的link library为{* yourlibrary} 也就是说我只要link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重新set link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