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种LDO双环 怎么理解?

楼主(2025-06-06):
这种LDO的双环路 是为了提高带宽吗?一个环增益低速度快,一个环增益高速度慢

网友:
哪里来的双环?只是有两个驱动管吧 ,加了RC 延迟一下

网友A:
右边是延迟放电电路,减小过冲稳定时间的

网友:
FVF LDO 查查论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延迟放电电路,减小过冲稳定时间的

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方便发一下吗?或者给个标题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方便发一下吗?或者给个标题也行。

应该没有专门讲这个的论文吧,找找快速瞬态响应的论文,可能会用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专门讲这个的论文吧,找找快速瞬态响应的论文,可能会用这种结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