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eda使用求助

楼主(2025-06-06):
这个咋办呀,安装教程装好之后是这个问题,求助

楼主:
好像是加载license的时候,用指令sudo yum install redhat-lsb安装组件来lsb不成功,不知道是咋办

网友A:
你OS的版本是? Aether的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OS的版本是? Aether的版本是?

CentOS-7-x86_64-DVD-2207-02,那个aether的版本在eetop下面这个贴里面下载的,不知道啥版本
华大九天EDA培训资料
https://bbs.eetop.cn/thread-880276-1-1.html

网友:
1. 先確定license server是否已經啟動
    lmstat -a -c license.dat
如果License server沒有啟動, 自然也就會出問題

2. 安裝函示庫
yum install ksh zsh redhat-lsb ld-linux.so.2
如果安裝有問題, 就要去修改yum的來源設定

网友:
没有对应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