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动态比较器

楼主(2025-06-06):
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大佬在这种动态比较器中,到那个管子的尺寸影响了我这个最终输出端口VON和VOP分离的这个电压值,我这边测得是800m左右,这正常吗?我看别人做的两级全动态比较器他们的输出分离电压值很小,但我不知道改怎么做,想请各位大佬帮忙指点指点!感谢感谢!

楼主:
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
这是不是得看预放大级的输出呢?

网友A:
这预放大级的设计太烂了,找个文章抄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预放大级的设计太烂了,找个文章抄一下吧

这个就是文章里面抄过来的,他就是这两种级联形式,然后他最终输出端口的分离电压值很低,他没有讲尺寸那些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可以思考一下负指数(amp)的时间,和正指数(latch)的时间怎么设置时,整个比较器的速度可以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思考一下负指数(amp)的时间,和正指数(latch)的时间怎么设置时,整个比较器的速度可以最快 ...

大佬有关这个正负指数这个时间有没有什么文章推荐阅读的啊?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真诚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