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动态比较器失调仿真

楼主(2025-06-07):
最近在服务器做比较器的失调仿真,按照网上给出的方法,用固定电平与斜坡测试。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用cross函数的时候,正常跑瞬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跑蒙特卡洛就会出现图中报错。不使用cross函数,或在自己个人电脑(非服务器上工艺)上跑都不会出现图中错误。请问各位大佬,我该如何解决?

楼主:
用的55nm工艺,仿失调需要将mismatch打开。打开前也能跑蒙特,打开后就出错.真搞不懂这个

楼主:
之前做静态的失调仿真接成了单位增益的模式,避免了cross函数。现在动态的搞不定了

网友A:
打开mc下tran波形 是不是波形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c下tran波形 是不是波形出问题了

感谢您的回复!我观察了下波形,发现是斜坡范围太小了,失调比我预估的要大。调整后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