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via partial selection仍无法拉伸mos管源漏区的接触孔

楼主(2025-06-07):
不打散mos管的情况下,打开via partial selection以后无法拉伸mos管源漏区的接触孔,这个是否跟工艺有关,是否有的厂商提供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有没有什么不打散就能拉伸孔的办法

网友:
按键E,然后勾选上stretch handles,即可拉伸MOS管源漏的接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