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复制的器件怎么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楼主(2025-06-07):
版图里又很多一样的器件和布局,画好应该想复制,那这样LVS能不能识别出来,如果不能,怎么把复制的器件和原理图对应

网友:
版图里一样的东西copy以后lvs当然是可以认到的,不需要将复制的器件和原理图对应起来lvs也能认到的

网友:
你好,我有一些建议希望有所帮助!
1.如果已经复制好器件: Connectivity  -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 分别选择电路和版图对应的器件 - Bind
2.着手画版图前,发现电路存在多组相同结构,可考虑用 Clones
   调出一组器件并选中 - Connectivity  - Generate - Clones  - Search - Clones Found - Select All - 拖到版图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