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SCC2025 session19.3 multi CP的算法怎么理解

楼主(2025-06-07):
最近在看ISSCC2025 session19.3 multi CP,图中红框的积分器作用没有理解透彻,原文中写到是把频率转换成相位,感觉和SDM输出分频比经过MMD又会经过一次积分的效果类似,但输出PSEL的位数是不是应该大于等于SDM的量化位数才能正常工作,比如在mesh1-1-1里,这个M值就必须是大于等于4?而这个carry是不是就是1bit超量程时,用MMD分频器补偿一个Tvco的相位?各位大佬怎么理解呢?

楼主:
附上论文原图:

网友A:
carry就是1bit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rry就是1bit进位

那PSEL应该是几bi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SEL应该是几bit呢?

按照文章就是M-1bi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文章就是M-1bit啊

M-2,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是将量化误差,积分累加后,就可以作为multipath retimer的控制信号,然后可以实现将量化误差转换成Icp*Tvco/8(M=4),这一步的严谨理论推导和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M-2,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是将量化误差,积分累加后,就可以作为multipath retimer的控制信号,然后可以实 ...

量化误差,大家第一感觉是相位或者时间,其实本质堪称注入到lpf中的电荷,这样量化步长就是Q的变化量,Q=I*T,这个本质是改变Icp的值,但是T不变等于Tvco。其实常用的Icp不变,使用小数分频,比如0.5T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误差,大家第一感觉是相位或者时间,其实本质堪称注入到lpf中的电荷,这样量化步长就是Q的变化量,Q= ...

原理是你说的这样,如果sdm之前倍频或者双沿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0.5Tvco,这个就是直接处理相位,而这里是小数CP直接处理Icp*Tvco,不太好理解的地方时,他直接把mmd输出的时钟延迟1-2Tvco(其实最终相当于+-2*Tvco+(1-2)*Tvco),然后1-2的选择是量化误差的积分,然后用0.125*Icp,0.25*Icp,0.5*Icp,就可以实现0.125*Tvco的量化误差,整个严谨的推导,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