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启动问题

楼主(2025-06-07):
virtuoso启动问题解决有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ADS/goldenGate/EMX的配置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A:
看来是搞射频的,基础环境没配置好,检查下.cdsinit  .cdsenv等配置文件

网友B:
1,make sure files of keysight&emx are exist or comments these lines out from file .cdsinit 2, make sure you are not miss the closed ")" in file .cdsinit 3, make sure pstack/gstack works or exis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搞射频的,基础环境没配置好,检查下.cdsinit  .cdsenv等配置文件

大佬会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ake sure files of keysight&emx are exist or comments these lines out from file .cdsinit 2, make s ...

大佬是否能帮忙解决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