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DO中的cascode补偿问题

楼主(2025-06-08):
图中这个LDO的补偿方式用了cascode补偿,在下面的电流镜上又用了个运放形成负反馈箝位住了m5,m6这两个管子的源极电压,由于m5,m6的栅极和源极偏置与偏置电路里面的一个管子相同,W/L成比例,实际控制电流的是m5,m6这两个管子。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一个负反馈的箝位运放呢,跟cascode补偿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cascode补偿而不是密勒补偿?

网友A:
有點奇怪的設計,請問電路出處? 有量產過? 或單純是學術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奇怪的設計,請問電路出處? 有量產過? 或單純是學術探討??

TI的REF3025参考电压源,是量产过的,这个是带隙基准后面接的升压的LDO

网友:
这个R1和R2会不会减少LDO的psr?

网友:
不负责任的瞎猜:这个结构是不是可以提高瞬态响应呢?因为输出的跳变直接耦合回了运放的输入端,可以控制N电流源。

网友B:
你把输出级去掉再看下呢?实际控制电流的不是m5/m6,而是m1/m2和m9/m10电流的差。一般运放控制电流镜,可能有gain/output impedance  boost的作用,这个得算一下。cascode补偿也是米勒补偿的一种,相比普通的米勒补偿,需要的电容容值更小,带宽更高,中频psr更好,缺点是会有共轭零极点,需要注意环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输出级去掉再看下呢?实际控制电流的不是m5/m6,而是m1/m2和m9/m10电流的差。一般运放控制电流镜,可能 ...

我目前分析的是这个运放引入的电压-电流负反馈会降低Vy这个结点往下看的输出阻抗,理论上是把Vy这个结点对应的极点推向高频了。关于共轭极点的问题我有个疑问是共轭极点是在电路图中对应两个结点还是一个结点,共轭极点产生的原因在电路拓扑上有没有什么解释呢,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分析的是这个运放引入的电压-电流负反馈会降低Vy这个结点往下看的输出阻抗,理论上是把Vy这个结点 ...

这个我不清楚。共轭极点可以参考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

网友C:
cascode补偿应该需要M5具有较高的本征增益才能把次级点移到高频,这里用运放A1反馈的目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提高从Vg到Vx的增益,如果不用运放的话M5需要很大的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code补偿应该需要M5具有较高的本征增益才能把次级点移到高频,这里用运放A1反馈的目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 ...

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code补偿应该需要M5具有较高的本征增益才能把次级点移到高频,这里用运放A1反馈的目的我觉得可能是为了 ...

可以细说一下A1是怎么提高M5增益的吗,因为这里的A1输出并没有直接接在M5栅极,与常见的Gm/Gain Boosting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细说一下A1是怎么提高M5增益的吗,因为这里的A1输出并没有直接接在M5栅极,与常见的Gm/Gain Boosting ...

不是提高M5本征增益,其实和Gain boost原理类似,A1的作用是提高了从图中Vy到Vx的增益,增加了A1gm7gm3ro3ro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