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佬,scan clock和edt clock可以共用一个pad吗?

楼主(2025-06-08):
请教大佬,scan clock和edt clock可以共用一个pad吗?

网友:
理论来说是可以的,设置对应的mode。不过不知道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edt clock 很少会单独留一个pad吧,都是scan clock(shift clock)衍生来的

网友:
可以,记得电路要修改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scan_clock作为时钟输入端,以scan_en为使能端,做一个clock-gating,输出的GCLK就是edt_clock.

网友(2025-10-11):
可以的,lbist user guide chapter 11 里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