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ditChangeLayer 如何禁止打孔

楼主(2025-06-08):
请问editMode下如何禁止打孔,比如editchangelayer  editduplicate 都会自动打孔,runtime增加很多,而且也不是我们希望的,只需要改变layer的层次就行

网友A:
setEditMode,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ditMode,看一下

只有限制交叉打孔的

网友:
edit route的ToolBox里面,将这几个不选中,lookup/down选0.
然后你可以找一下setEditMode中相关的cmd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