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

楼主(2025-06-08):
数模混仿的时候报错了,有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嘛?怎么解决呀?

网友:
具体什么错,得说清楚阿

网友:
无效的求助,难甭。。。

楼主:
忘记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上传图片了。。。

把这个路径下的目录 xcelium.d 删掉 再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路径下的目录 xcelium.d 删掉 再跑看看

删掉了再跑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B:
错误分析:
这个错误 *F,WKNOLK: Failed to get a Exclusive lock 是 Xcelium(即 xrun)试图对某个锁文件加锁失败,通常是因为:

该仿真目录已被另一个仿真进程占用,比如另一个 xrun 或 ams 仿真正在运行;

前一次仿真未正常退出,锁文件残留;

文件系统问题,比如 NFS 挂载目录不支持文件锁(尤其是 .lock 文件)。

解决方法:
✅ 推荐操作顺序:
确认是否有其他仿真进程在运行:

bash
Copy
Edit
ps -ef | grep xrun
如果有残留的 xrun 或 irun 进程,你可以确认是否是你的进程并考虑终止它们:

bash
Copy
Edit
kill -9 <PID>
删除锁文件(如果确定没有别的仿真在用):

bash
Copy
Edit
rm -f /data/home/2022student42/simulation/sim_data/ams/config/netlist/.mapi/xcelium.d/run.lnx8664.24.03.d/.xmrun.lock
检查并重建 netlist/config:
有时配置损坏也会导致问题,建议你重新 setup 一下 AMS 仿真环境。

✅ 避免今后再次遇到的方法:
不要强行关闭仿真窗口,使用 Simulation > End Simulation。

使用独立目录运行每次仿真,避免并发冲突。

如果你在 NFS 文件系统上运行仿真,确认文件锁支持是开启的,或联系系统管理员解决。

如果你不确定是否能删 .lock 文件,可以先发给我锁文件路径的 ls -l 或 lsof 信息,我可以帮你判断是否安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分析:
这个错误 *F,WKNOLK: Failed to get a Exclusive lock 是 Xcelium(即 xrun)试图对某个锁文件 ...

把lock文件删除了之后再次仿真报的是这个错,佬知道是为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分析:
这个错误 *F,WKNOLK: Failed to get a Exclusive lock 是 Xcelium(即 xrun)试图对某个锁文件 ...

我应该是删干净了的,然后再次仿真就报了这个worklib库无法获得共享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分析:
这个错误 *F,WKNOLK: Failed to get a Exclusive lock 是 Xcelium(即 xrun)试图对某个锁文件 ...

或许你可以远程帮我看看嘛?可有偿,我比较着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