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做PAD怎么把VDD和VSS的port连线到core的电源环上?

楼主(2025-06-08):
我在做一个数模混合芯片的数字部分, 所以不做PAD,可是这样的话怎么给电源环供电?我已经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create_ports top,随后create_terminal创建了一个VDD和一个VSS的port,然后要怎么连线到core的电源环上?有什么命令吗?

网友A:
按你说的是AoD的flow,Analog on digital top。
那么pad应该是由analog侧准备,数模接口增加power和gnd相应的端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是AoD的flow,Analog on digital top。
那么pad应该是由analog侧准备,数模接口增加power和gnd相应 ...

你好,是的,我现在通过create_terminal创建了一个VDD和一个VSS的port,可是这两个端口并没有连线连到电源环上,要怎么连线到电源环上呢?卡在这里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