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光电二极管仿真

楼主(2025-06-09):
      用sentaurus的optical generation像对pin二极管施加一个脉冲光照,需要强度大一些,由于直接给intensity定义一个大的数字,如1000,很难收敛,所以我选择先对其静态加上去,然后再进行瞬态仿真,但这个时候,在进行瞬态仿真0时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模型的运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呀,不应该是在Timedependece的那个时间下才会有光照吗?为什么intensity加完也会有大电流,以及如果想在0时刻没有大电流的情况下,相对这个器件进行X射线脉冲辐照仿真,我可以怎么做?以下是我的sdevice代码,跑起来非常慢,顺便问问各位大佬怎么样可以加速仿真
Electrode {
          { name="P1_contact"    Voltage=0 }
          { name="N1_contact"    Voltage=0 }
}

File {
   Grid       = "@tdr@"
   Piezo=   "@tdr@"
   Parameters = "@parameter@"
   Current    = "@plot@"
   Plot       = "@tdrdat@"
   Output= "@log@"
   ACExtract= "@acplot@"
   NewtonPlot = "n@node@_Newton_%d_des.tdr"
}
CurrentPlot{
  ModelParameter="Intensity"
}
Physics {
    Fermi
    Mobility (
     Enormal
    HighFieldSaturation
    Phumob
   )
Recombination (
   SRH(DopingDependence)
   Avalanche
   )
        HeteroInterface
        Optics (
            ComplexRefractiveIndex (WavelengthDep(Real Imag))
                OpticalGeneration (
             QuantumYield(StepFunction(EffectiveBandgap)) * generated carriers/photon, default: 1
      ComputeFromMonochromaticSource(
        TimeDependence(
            WaveTime= (18e-9,20e-9)
            WaveTSigma= 1e-9
        )
    )
        ) * generated carriers/photon, default: 1

                Excitation (
                        Theta= 0         * Normal incidence
                        Polarization= 0.5    * Unpolarized light
                        Wavelength= @Wavelength@  *[um]
                        Intensity= 1e-3                                * Incident light intensity [W/cm2]
                        Window(
                                Origin= (0,0,0)
                                Line (
                                        X1= 0
                                        X2= 300
                                ) *end Line
                        ) * end window
                ) * end Excitation

                OpticalSolver (
                RayTracing (
                  RayDistribution(
                  Mode= AutoPopulate
                  NumberOfRays= 300                                * Number of rays in the illumination window
                )
                  CompactMemoryOption
                  DepthLimit= 1000                                         * Stop tracing a ray after passing through more than x material boundaries
                  MinIntensity= 1e-5                                        * Stop tracing a ray when its intensity becomes less than x times the original intensity

                  )
         )        * end OpticalSolver
        ) * end Optics
} * end Physics

Physics(MaterialInterface="Silicon/SiO2"){
charge(conc=@InterfaceCharge@)
}

Plot{
        eDensity hDensity
        eCurrent/Vector hCurrent/Vector TotalCurrent/Vector
        ElectricField/Vector
        eIonIntegral
        hIonIntegral
        MeanIonIntegral
        Potential
        eQuasiFermi
        emobility  hmobility
        Doping
        SpaceCharge DonorConcentration AcceptorConcentration
        BandGap
        SRH Auger Avalanche
        eAvalanche hAvalanche
        eVelocity hVelocity
        BandGapNarrowing
        ElectronAffinity
        ConductionBandEnergy ValenceBandEnergy
        eQuantumPotential hQuantumPotential

        *- Optical Generation
          ComplexRefractiveIndex QuantumYield
          OpticalIntensity AbsorbedPhotonDensity OpticalGeneration
}

Math {
          Extrapolate
          Derivatives
          RelErrControl
        DirectCurrent
        CNormPrint
          NotDamped=80
          Iterations=50
          NewtonPlot(Error MinError Residual)

        ExitOnFailure
}

Solve {
  #-initial solution:
          coupled {Poisson}
               coupled {Electron Hole }
             coupled(Iterations=100) {Poisson Electron Hole }

#-ramp P1
          Quasistationary (
          InitialStep= 1e-4 Increment= 1.41
      MinStep= 1e-20 MaxStep= 0.2
            Goal { Name="N1_contact" Voltage=@<-VP2>@}
           )
           { Coupled{ Poisson Electron Hole} }
    NewCurrentPrefix="intensity"
  *ramp through intensity
  Quasistationary (
    DoZero
    InitialStep = 1e-5 MaxStep = 0.1 Minstep = 1e-15
    Goal { modelParameter="Intensity" value=@intensity@ }
  ) {
    Coupled{ Poisson Electron Hole}
  }
     NewCurrentPrefix="optical"
   Transient (
      InitialTime= 0 FinalTime= 38e-9
     InitialStep= 1e-14 Increment= 1.41 Decrement= 1.3
      MinStep= 1e-30 MaxStep= 1e-9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