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楼主(2025-06-09):
小白求问,下面这个电路中黄色框起来的应该是个启动电路,但是tran仿真时仿真结果怎么和预想的不一样啊,还有左侧这个稳压管的瞬态电压仿真波动好大呀,这正常吗,求佬解惑一下,谢谢啦
(5.92V左右的是左侧稳压管钳位电压;
5.86V左右的是电路中绿色线条的电压,预想结果感觉是5.2-5.8V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了

哥你学习到什么了呀

网友B:
VDD用的是dc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用的是dc源吧

是的,8-35V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学习到什么了呀

关于仿真这部分的问题,了解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8-35V的范围

你要看tran的电压变化,VDD肯定不能用dc源直接给,要用vpwl带上升变化的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tran的电压变化,VDD肯定不能用dc源直接给,要用vpwl带上升变化的电压源。 ...

谢谢您解答,我现在使用vpulse信号源通过设置较长上升时间仿真的,仿真结果整体应该还是存在问题,但是其中可以看出预想的这个阶段,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解答,我现在使用vpulse信号源通过设置较长上升时间仿真的,仿真结果整体应该还是存在问题,但是其 ...

仿真结果中在电源电压上升到2V左右的时候除了稳压管提供的钳位电压不受影响外其他电压都会发生突降,,我现在只是觉得这个突降是和稳压管出来的这个npn管(蓝圈中npn管)有关,但具体什么原因实在想不出来了,还请各位佬看一下这是为什么呀

下图1位置是蓝圈中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2位置是蓝圈中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橙色线条)、红色线条和蓝色线条电压
绿色线条是电源电压,玫红色线条是稳压管的钳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tran的电压变化,VDD肯定不能用dc源直接给,要用vpwl带上升变化的电压源。 ...

仿真结果中在电源电压上升到2V左右的时候除了稳压管提供的钳位电压不受影响外其他电压都会发生突降,,我现在只是觉得这个突降是和稳压管出来的这个npn管(蓝圈中npn管)有关,但具体什么原因实在想不出来了,还请各位佬看一下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与蓝色全二极管集电极有关的电压都高于电源电压呀

下图1位置是蓝圈中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2位置是蓝圈中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橙色线条)、红色线条和蓝色线条电压
绿色线条是电源电压,玫红色线条是稳压管的钳位电压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