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 max_transition求助!!!!!!!!

楼主(2025-06-09):
各位前辈们好,目前正在check worst library的PT,发现有许多max_transition violation,
我一开始的作法是先用PT的指令去修正

#---------- fix drc -----------------#
fix_eco_drc -type max_transition -verbose \
-methods {insert_buffer} -buffer_list {BUF1 BUF2 BUF3 BUF4} \
-physical_mode none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2tcl -output fix_eco_drc.tcl

修正完后还会有一些max_transition violation的存在,
剩下的violation我是将pins的前一级pins抓出来,只抓output pins然后size cells

这些方法都试过后,还是无法将所有的max_transition violation都给解决.....

想请问前辈们能否给先一些建议吗

网友A:
如果剩余少量修不掉,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你发的信息不够,最好贴一些图片。
目前能想到可能的原因比如有:报transition的cell被设了dont touch,或者有大块的blockage或者cell已经塞满了所以不能插cell也不能size;你指定的buffer list工具是不是没有找到;还有你如果走的是physical aware的流程,input的def要把filler去掉,或者添加相关的设置,不然工具会认为你的block已经满了,加不进去cell;
暂时只想到这些原因,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去pr工具中把报violation的cell位置抓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剩余少量修不掉,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你发的信息不够,最好贴一些图片。
目前能想到可能的原 ...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你提到的问题我后续会再去做确认,
另外想请叫一个问题,PT check timing的时候会吃spef档,
我是在worst_lib的时候使用worst_spef,best_lib的时候使用best_spef
想请问这样是否正确,还是需要悲观一点都使用worst_spef,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你提到的问题我后续会再去做确认,

各种工艺会有对应的signoff文档,上面会清楚的写出你需要对哪些corner做signoff,你如果是学习的话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如果是实际项目的话,需要找到这个文档好好看一下。各种组合都会有的,ff的cell lib+best rc, ff lib+worst rc,都会有,都是以signoff文档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工艺会有对应的signoff文档,上面会清楚的写出你需要对哪些corner做signoff,你如果是学习的话就不用 ...

那就是说他上面提到的两种只是最简单的WC BC模式吗? 按实际的话有些项目就需要WCL 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工艺会有对应的signoff文档,上面会清楚的写出你需要对哪些corner做signoff,你如果是学习的话就不用 ...

你的解释非常清楚! 很感谢你的回答,这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推荐使用xtop来fix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他上面提到的两种只是最简单的WC BC模式吗? 按实际的话有些项目就需要WCL ML。
...

如图所示,已经不太注意他叫WC还是WCL还是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电压+温度+rc的各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