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这个开关一直保持off

楼主(2025-06-09):
dynamic zoom,关闭之后保存到cdsenv里面重启再看还是on的状态,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那是没有在bash文件设置CDS_LOAD_ENV。并且还要source bas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没有在bash文件设置CDS_LOAD_ENV。并且还要source bash文件。

咋设置

网友: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文件中有设置方法。

网友(2025-07-09):
[图片]像这样设置

网友B:
像这样设置

楼主(2025-08-08):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设置

写了,改成nil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改成nil了,还是不行

1.在layout界面,按快捷键e,弹出display option。
2.找到Dynamic Zoom选中off。
3.保存到.cdsenv文件。做法:选中file。保存到工作目录下。命名为.cdsenv。注意:需要显示绝对路径。还须有一个弹窗:是否替换原来的.cdsenv。
4.更改~/.bashrc。写export CDS_LOAD_ENV=CWD
5.source ~/.bas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