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栅极电路分析

楼主(2025-06-09):
电路如图所示,为共栅极电路,VCC=5V,输入电压范围为-20V~20V,R1=13.6K,输出结果如图。
请各位佬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输出电压反转前,V1电压基本维持在-0.9V左右,输出电压反转后,V1维持在10.3V左右

电路

电路

DC仿真结果

DC仿真结果

网友A:
你共栅管的衬底接的什么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共栅管的衬底接的什么电位

衬底接的是GND,有衬偏效应,测试下来NMOS管ID≠IS

网友:
那你输入是负压的时候,源衬之间已经正向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