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oreConsultant在进行FPGA synthesis时的报错问题

楼主(2025-06-09):
求助大佬,如下图

网友:
customized licenses are required i hope biglaos willing server u

网友:
需要额外的licenses,找S家加钱,或者海鲜市场看看

网友:
是的,需要一个独立的key。。。。。。PCIE有很多种KEY

网友:
实再不想折腾, 就自己调FPGA phototype综合一个

楼主:
已解决,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多谢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