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23.1 crash问题

楼主(2025-06-09):
如图启动innovus时,提示crash,请问大神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交了钱的还是学习版本?
像是patch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了钱的还是学习版本?
像是patch的问题。

学习的版本,这个是patch哪一步出了问题?能支支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的版本,这个是patch哪一步出了问题?能支支招吗?

用1.3的1patch -ecc做的吗?重新1patch -ecc试试。不行就用老点版本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3的1patch -ecc做的吗?重新1patch -ecc试试。不行就用老点版本试试吧

用的 V0.3 的1patch -ecc的方式...我再试试吧
1patch从这个帖子下的:https://bbs.eetop.cn/thread-896342-1-1.html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尽量使用centos等官方支持的系统

网友B:
在hosts里面添加一条记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hosts里面添加一条记录

你的IP   你的主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P   你的主机名

你是说在license中加?我的license check是成功了的,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license中加?我的license check是成功了的,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吧

在/etc/hosts中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tc/hosts中加

嗯,/etc/hosts 这个文件中已经添加了 ip和hostname  ;但还是不行。。。

网友C:
22.3可以1patch啊,你检查下环境变量是不是设置了一些和lib.so相关的东西导致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3可以1patch啊,你检查下环境变量是不是设置了一些和lib.so相关的东西导致冲突了? ...

环境变量中我看了下没有与lib.so相关的设置,我把缺省的lib.so都安装上了。。。老哥你是用的22.3版本?请问有下载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3可以1patch啊,你检查下环境变量是不是设置了一些和lib.so相关的东西导致冲突了? ...

我只安装了Ba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安装了Base

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在redhawk/totem 工具上,也是启动报这个错,最后发现是环境变量里面设置了一个库文件,去掉后就行了。 innovus各个版本没遇到过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在redhawk/totem 工具上,也是启动报这个错,最后发现是环境变量里面设置了一个库文 ...

哦 ;老哥,能看看你的INNOVUS 23 的环境变量是怎么设的吗?我照着你的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老哥,能看看你的INNOVUS 23 的环境变量是怎么设的吗?我照着你的来试一下?
...

这台电脑上虚拟机是innovus老版本,不过新版也就是工具相关的路径改一下而已,当时影响的就是标记的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电脑上虚拟机是innovus老版本,不过新版也就是工具相关的路径改一下而已,当时影响的就是标记的这个 ...

好的,我晚上试试;谢谢大佬;请教一下这几个蓝色箭头的变量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电脑上虚拟机是innovus老版本,不过新版也就是工具相关的路径改一下而已,当时影响的就是标记的这个 ...

好的,我晚上试试;谢谢大佬;请教一下这几个红色箭头的变量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

你搜一下DDI23 应该就会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