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IPI D-PHY 什么时候开始串转并,才能准确确认SOT所在的byte,再进行ERR判断?

楼主(2025-06-09):
请问D-PHY里面的是如何准确提取出SOT所在的哪1byte在进行SOT error或者SOT sync error的判断呢?也可以描述为:串转并模块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接收HS-0信号?

网友A:
检测到110100进高速后延时一个settletime开始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110100进高速后延时一个settletime开始识别

没理解您的意思,我看到另一个帖子检测errorsoths、errsotsynchs的RTL,判断的条件中,都是对于8bit进行判断的。
求助【MIPI DPHY specification】difference between errsoths and errsotsynchs - 数字IC设计讨论(IC前端|FPGA|ASIC)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问题:检测序列是在串转并之后?还是串转并之前?
因为即使是错误的也要进行err类型的判断。
如果检测序列是在串转并之后,那么怎么定位SOT所在的bit?
如果检测序列是在串转并之前,那么怎么定位SOT所在的byte?

网友:
检测SOT类似滑窗检测,一般以byte为单位进行滑窗比较方便,所以是串转并之后,但是转并以后还要重新对齐,依靠sync code找到Packet header

楼主:
多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