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核数控制

楼主(2025-06-09):
各位大佬,ADS在优化大信号时占用核数过多,是否有方法控制仿真时使用的CPU核心个数?

网友A:
添加options控件,在里面设置一下线程数,默认是au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options控件,在里面设置一下线程数,默认是auto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