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B可以完成些什么操作?

楼主(2025-06-09):
FIB,聚焦离子束。对芯片进行断开金属连接可以理解,连上金属又是咋回事呢?能用来制备电阻电容等器件吗?

网友A:
可以形成金属连接,这叫 ion beam-induced deposition (IBID). 因此电阻电容都可以做-当然有一些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形成金属连接,这叫 ion beam-induced deposition (IBID). 因此电阻电容都可以做-当然有一些局限性 ...

做电阻电容的原理是什么呀?离子束也太神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