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yway创建文件库的时候,提示tf有error

楼主(2025-06-09):
tf是工厂给的,我就创建一个name,然后加路径,创建成功后,报有error,想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感觉应该没读tech lef,是.tlef结尾的,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没读tech lef,是.tlef结尾的,你找找

找到了,是在milkyway文件下有个tf文件,需要读取这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