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输出电流

楼主(2025-06-09):
想请教一下,如果class AB 的结构,像我这样设计静态电流,那么输出级的最大输出电流理论上是多少呢,或者说class AB的最大输出电流和它的静态电流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按照你这个静态电流,假设管子尺寸一样(1 : 1 : 1 : 12),那应该就4倍吧;Vgs1+Vgs2=Vgsc+Vgso ;
去看一下跨导线性环的控制原理(推荐sansen第十二章 class-ab输出)

网友B:
CALSS_AB决定的是静态电流,最大电流是由输出管决定的,

楼主:
啊,这么大吗,怎么算的呀,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SS_AB决定的是静态电流,最大电流是由输出管决定的,

我们的class AB 就是最后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静态电流,假设管子尺寸一样(1 : 1 : 1 : 12),那应该就4倍吧;Vgs1+Vgs2=Vgsc+Vgso ;
去看一 ...

嗯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么大吗,怎么算的呀,可以指导一下吗

Ultra Low Power Class-AB Voltage Mode Line Driver for Fast Ethernet

网友C:
看输出管的Vgs最多能抬升多少,然后用Vgs_max去算或仿出输出管的电流,所以尺寸越大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管的Vgs最多能抬升多少,然后用Vgs_max去算或仿出输出管的电流,所以尺寸越大电流越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