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佬们ADPLL的相位噪声如何仿真

楼主(2025-06-09):
论文中有模型和环路仿真的PN两种对比。模型预测的是每个模块在matlab计算,那环路仿真的PN怎么仿真?我用VerilogA模型加上一些非理想参数没办法跑pss和pniose,难道用simuilink模型自己构建ADPLL?还是画原理图数模混仿。恳求一下各位做过的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像这个图片灰色部分一样

网友A:
跑出环路在锁定状态时每个模块单独的噪声,再代入每个模块噪声输入到输出的传函计算,将所有噪声相加就是环路的整体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出环路在锁定状态时每个模块单独的噪声,再代入每个模块噪声输入到输出的传函计算,将所有噪声相加就是环 ...

这种方式不同样是用传递函数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吗?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跑PLL的输出相位噪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不同样是用传递函数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吗?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跑PLL的输出相位噪声呢 ...

这样太费劲了,如果你要整个PLL跑噪声,首先你是数模混合电路,你肯定要跑AMS仿真,那这样你只能跑tran noise,整个模拟部分电路全部用晶体管级电路的话,这样子的话我觉得tran都跑不动,DTC加入到环路中时我跑过一次仿真,其他所有地方都用verilogA模型,一个step就到了几百as级别。那你只能考虑另一种方法,就是用VerilogA写出带有噪声的模型,但是这也不简单,所有部分都要写上去也够麻烦的。反而DTC TDC这些数模转换部分的量化噪声还是相对能跑的,不如把量化噪声和其他噪声分开来跑,这样子好操作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不同样是用传递函数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吗?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跑PLL的输出相位噪声呢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两种直接得到pll的相噪,一种就是trans noise,一种是verilog A模型,胡老师上面发的第二个链接中有相关的介绍,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Bogdan Staszewski 那本书有讲吧。怎么用HDL 来描述各个block和noise建模,书里用的是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990157-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906097-1-1.html
https://bbs. ...

感谢胡老师,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费劲了,如果你要整个PLL跑噪声,首先你是数模混合电路,你肯定要跑AMS仿真,那这样你只能跑tran n ...

VerilogA的模型跑tran noise嘛,我写了带抖动的模块,量化噪声也考虑了,verilogA模型下跑不了pnoise。把数字模块全写成VerlogA也跑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ilogA的模型跑tran noise嘛,我写了带抖动的模块,量化噪声也考虑了,verilogA模型下跑不了pnoise。 ...

pnoise肯定不行啊,pss分析不支持verilogA,那种论文上的光滑的相位噪声曲线肯定是拟合的结果,正常你就算跑tran noise,对输出做PN分析,不进行特定的smooth化的话,曲线都是非常粗糙的,毛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