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打开ADE L仿真需要重新选择model files问题

楼主(2025-06-09):
各位大佬们,我每次打开ADE L 仿真model file都会清空,我要重新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cdsinit或.cdsenv中设置变量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your model file;corner name")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
“Session - Save State”,把你的设置保存下来,下次打开后加载一下

网友:
append below line to file .cdsinit
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path/to/model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init或.cdsenv中设置变量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modelFiles" 'string "your model file;corner ...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