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特定时刻开始PSS仿真?

楼主(2025-06-10):
最近我在做一个需要初始化的电路,在tran仿真前1ms的时间电路不是周期性的,需要1ms左右的时间进入周期工作的模式。

请问如何设置,让PSS从周期工作以后的时间开始分析?应该怎么设置仿真?

网友A:
设置个时间不久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个时间不久行了么

请问是在哪里设置PSS开始的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里设置PSS开始的时间呢?

tstab

楼主:
谢谢,我一开始没理解PSS仿真的原理,现在明白了

网友(2025-08-13):
那怎么设置beat frequency呢,因为reset信号为了在仿真时间内不出现设置了周期为1s,但电路的实际周期只有20ns,但pss的beat frequency还是只能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