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PI功能

楼主(2025-06-10):
PLL DIV  各位大佬

PLL结构和DIV输出如图

输入2457.6M,经过分频器÷4和÷20后cko输出 30.72M一直在跳

请问两个PI是什么作用?在serdes里面需要用这个结构吗?

这个PLL用在CDR里面

网友A:
PLL环路至少画全吧, PI1 PI2的控制字从哪里来要说清楚,感觉上像是一个jitter cleaner的功能

网友B:
小数分频用的,高频细调低频粗调。这个DIV的分频比是不可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环路至少画全吧, PI1 PI2的控制字从哪里来要说清楚,感觉上像是一个jitter cleaner的功能 ...

感谢大佬!!
不好意思,环路没画好,后面只差CP了,待会补上

PI1和PI2都是通过寄存器直接控制的

jitter cleaner有没有中文资料可以看看?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分频用的,高频细调低频粗调。这个DIV的分频比是不可调的吗?

这里分频比都是整数,不太像是用来小数分频

20分频是可调的,4~31都可以支持

楼主:
这个PLL用在CDR里面

网友C:
PI1可能是pll的小数分频吧 PI2是不是产生cdr的多项采样时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1可能是pll的小数分频吧 PI2是不是产生cdr的多项采样时钟啊

PI1前面的VCO就有8相时钟给P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不好意思,环路没画好,后面只差CP了,待会补上

CDR, 小环路锁相,大环路锁频,你这是个CPRI SerDes里面的电路?

网友D:
这是通信里面的CDR,PI是为了找到数据恢复最好的时钟;PI1是Coarse select,PI2是fine select;最后恢复的数据是在哪里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R, 小环路锁相,大环路锁频,你这是个CPRI SerDes里面的电路?

大环路为啥要用这两个PI?在这两个PI之前时钟已经给PD了,PLL锁定后,PD就能找到最好的时钟,不需要PI1和PI2

用于基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信里面的CDR,PI是为了找到数据恢复最好的时钟;PI1是Coarse select,PI2是fine select;最后恢复的 ...

在这两个PI之前时钟已经给PD了,PLL锁定后,PD就能找到最好的时钟,不需要PI1和PI2

PD的输出就是恢复的数据

楼主:
看上去是spread spectrum,不确定具体有啥用,各位大佬帮指点一二!

网友E:
phase interpolator,相位插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是spread spectrum,不确定具体有啥用,各位大佬帮指点一二!

有可能是展频 或者实现小数分频,有一家ip经常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phase interpolator,相位插值?

是的

网友:
PLL Loop的Pi就是小数分频,否则可能存在频偏,导致CDR环路失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展频 或者实现小数分频,有一家ip经常这么干

嗯,看上去第一个PI是小数分频,第二个PI是展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