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求助tsmc28nm工艺库

楼主(2025-06-10):
有大佬可以分享tsmc28nm工艺库吗,小弟不胜感激。

超级福利!tsmc28nm完整工艺库免费分享

之前下载了这个资料,感觉似乎缺点东西。

现在还有个疑问,关于mc2生成sram然后DC综合,哪位大佬能为小弟解惑一下:
我用mc2生成了sram,然后.lib转为.db,但是DC综合时不知道选择哪个.db作为library,哪位大佬可以告诉一下啊~已经研究五天了,要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看来是这个资料少了一些内容。。。

这个资源里面就有啊。logic目录下面就是standcell

楼主:
自己顶一顶,默默等待大佬现场教学,感激不尽

网友B:
没有设置link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link library?

感谢您的回复。
link library 和 target library 都设置了,用的 ”tsdn28hpcpa4096x36m8mwbaso_130a_ffg0p99v0c.lib“ 这个转为.db,综合时提示“没有基础的与、或、非门”,感觉应该是缺少这种数字工艺库:

tsmc28nm数字工艺库

tsmc28nm数字工艺库

”tsdn28hpcpa4096x36m8mwbaso_130a_ffg0p99v0c.lib“ 这个是MC2生成的“NLDM”文件夹中一个,感觉这个应该只包含sram相关内容(应该放在link library?),综合时还是需要基础库(放在target library),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对的~~

网友:
设定link library 和taget library时要指定以db结尾的库文件名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脚本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link library 和 target library 都设置了,用的 ”tsdn28hpcpa4096x36m8mwbaso_130a_ffg ...

对。memory放到link library。target需要standcell的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脚本有问题

输入的是这几条命令:

dc_shell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set_app_var target_library ./library/example.db
set_app_var link_library ./library/example.db
read_file -format verilog ./verilog/dual_port_sram.v
link
check_design
create_clock -period 10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 -max 3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clk]
set_output_delay -max 2.5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input_transition 0.15 [all_inputs]
check_design
compile

其中,“example.db” 就是 “tsdn28hpcpa4096x36m8mwbaso_130a_ffg0p99v0c.lib” 用 library compiler 转过来的,但是 compile 后报错它: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emory放到link library。target需要standcell的library

好~感谢您,那看来是这里是少东西了。。

超级福利!tsmc28nm完整工艺库免费分享

您有standcell 库嘛。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emory放到link library。target需要standcell的library

明白了,感谢您。看来是这个资料少了一些内容。。。

超级福利!tsmc28nm完整工艺库免费分享

请问您有standcell库,可以分享嘛~感激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源里面就有啊。logic目录下面就是standcell

我用的
logic -> tcbn28hpcplusbwp40p140cgcw_130a -> AN61001_20180123 -> tcbn28hpcplusbwp40p140cgcw_130a_nldm -> tcbn28hpcplusbwp40p140cgcwffg0p99v0c.db

这个库,尝试综合了一个简单加法器,但是依然报错,缺少与、非门:

报这个错误:

似乎这个standcell,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源里面就有啊。logic目录下面就是standcell

还是没找到,logic文件夹下到底哪个是standcell,还请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你就用这个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b 目录下的nldm。确认target_library设置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用这个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b 目录下的nldm。确认target_library设置对了么

感谢感谢~~这下终于弄好了,例化MC2生成的sram也综合过了。感谢指点~~

附上dc_shell的命令(DC综合MC2生成的sram),以供与我有一样问题的同学参考: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set_app_var target_library ../tsmc28/logic/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b/AN61001_20180509/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a_nldm/TSMCHOME/digital/Front_End/timing_power_noise/NLDM/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a/tcbn28hpcplusbwp7t40p140ffg0p88v0c.db

set_app_var link_library "* ./library/example.db ../tsmc28/logic/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b/AN61001_20180509/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a_nldm/TSMCHOME/digital/Front_End/timing_power_noise/NLDM/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a/tcbn28hpcplusbwp7t40p140ffg0p88v0c.db"

read_verilog ./verilog//my_design.v
link
check_design
create_clock -period 10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 -max 3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clk]
set_output_delay -max 2.5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input_transition 0.15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ax 3 -clock clk [get_pins u_sram/QA]
set_output_delay -max 2.5 -clock clk [get_ports q_a]
check_design
compile
report_clock
report_timing

其中,“./verilog//my_design.v” 是例化sram的.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下终于弄好了,例化MC2生成的sram也综合过了。感谢指点~~

link_library 和target_library 设置为同一个db库?

网友(2025-07-10):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下终于弄好了,例化MC2生成的sram也综合过了。感谢指点~~

您好,请问一下你最后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用这个tcbn28hpcplusbwp7t40p140_180b 目录下的nldm。确认target_library设置对了么

大哥,一样的问题,你知道他错在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