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CIM中ADC设计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10):
设计了一个用于多比特模拟CIM的单端输入10bit SAR ADC,另一端输入为C2C的计算结果。
动态比较器用的pmos输入的二级动态比较器

问题是比较器在复位时,节点电压冲电至VDD,此时对输入管的寄生电容收到节点的影响,充电放电。

因此在比较器复位(节点建立)的时候,会对C2C的计算结果产生影响(升高mV级别),CDAC电容并联较多,影响忽略不计。从而导致ADC量化失败。

现在想避免这个影响,比较器输入管已经调到最小尺寸了,c2c的电容不能增大,不然会影响计算结果。由于是单端输入,也不能在比较器上用补偿。
求大佬给个好的建议
拜托拜托

网友A:
这个是kickbacknoise,你可以搜索相关论文。我一般是用预防大器,加强reference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kickbacknoise,你可以搜索相关论文。我一般是用预防大器,加强reference驱动能力。 ...

感谢,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