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N4这个管子为什么能抵消掉N3这个管子的阈值电压的偏差

楼主(2025-06-10):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N4这个管子为什么能抵消掉N3这个管子的阈值电压的偏差

网友:
很难抵消

楼主:
那请教一下N4这个管子在左边支路起的作用是什么楠

网友:
只能说近似提供个vgs做个抵消

网友A:
应该是左边下面的一串电阻的压降和右边体效应带来的阈值电压变化可以正好抵消。但是工艺变化这种抵消效果不是很好,只能说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体效应带来的影响。

网友:
把N4挪到上面去,N4和N3的电流设成一样;这种应该本来电流也不大,uA量级,length再取大一点,应该可以跟踪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左边下面的一串电阻的压降和右边体效应带来的阈值电压变化可以正好抵消。但是工艺变化这种抵消效果不 ...

你好,左边的压降是怎么抵消掉右边体效应带来的阈值变化的楠,这个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左边的压降是怎么抵消掉右边体效应带来的阈值变化的楠,这个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

Vb=VGS4+IR,右边体效应导致阈值电压比没有体效应的时候高一点,相关阈值电压的公式可以参考拉扎维的书。假设体效应带来的阈值电压升高为200mV,VGS3-(VTH0+200mV)=Vb-Vavdd-(VTH0+200mV)=VGS4+IR-Vavdd-(200mV+VTH0)=VGS4-VTH0,(IR-Vavdd=200mV).  等效抵消了体效应的影响,管子尺寸相同的情况下,右边支路的电流近似等于左边支路电流。如果将左侧电阻去掉,右端接地,该结构就是一个基本电流镜结构,个人拙见,若有误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VGS4+IR,右边体效应导致阈值电压比没有体效应的时候高一点,相关阈值电压的公式可以参考拉扎维的书。 ...

解释的很清楚,感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