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换PDK后,如何用脚本换孔?

楼主(2025-06-10):
原来的PDK是1P4M,TOP VIA为M4ZM3,现在需要将PDK改成1P5M,原来的M4ZM3会显示异常,因为现在的TOP VIA变成了M5ZM4,我想将M4ZM3替换成M5ZM4,要怎么写?目前的思路如下,无法实现我的目标,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cv=geGetEditCellView()

via3zs=setof(via3z cv~>vias via3z~>viaHeader~>viaDefName=="M4ZM3")

foreach(via3z via3zs
  via3z~>viaHeader~>viaDefName="M5ZM4"
)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法这样换,可以ccreate

网友B:
直接用自带的查找替换就行,不要光想着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自带的查找替换就行,不要光想着用脚本。

系统自带可以搜到,但是替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法这样换,可以ccreate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自带可以搜到,但是替换不了

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情况是孔已经显示不正常了,所以替换不了,那你就在tf里把这个孔加进去重新load tf,让孔显示正常后再去替换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可能比脚本来的还简单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情况是孔已经显示不正常了,所以替换不了,那你就在tf里把这个孔加进去,让他显示正 ...

tf改不了吧,一般没有权限,如果原先1P4M有M5的VIA直接替换然后再换PDK应该会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f改不了吧,一般没有权限,如果原先1P4M有M5的VIA直接替换然后再换PDK应该会更方便
...

他原来用的就是1P4M的顶层孔,应该是不存在M5的孔的,要是存在估计他也不会问了,即使pdk没有权限也可以临时copy一下pdk库,中转一下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原来用的就是1P4M的顶层孔,应该是不存在M5的孔的,要是存在估计他也不会问了,即使pdk没有权限也可以临 ...

Soga,好的好的,那替换成自己复制出来的tech,是说已有的tech路径换成自己已经修改好的那个tech路径就可以对吧,假如我不想把原先的tech换掉,而是直接加载我修改的那个tech要怎么做,因为两个tech的名称是一样的,怎么更改复制的tech的名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ga,好的好的,那替换成自己复制出来的tech,是说已有的tech路径换成自己已经修改好的那个tech路径就可 ...

你把pdk库的整个文件夹复制到别的地方 然后cdslib里的路径链接你复制的pdk的路径,这个时候你的pdk就有权限修改了,将pdk库dump出tf文件,然后将修改后的tf重新load回去,这个时候正常替换就好了,替换好以后,直接将cdslib路径再换回原来的pdk路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