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换PDK后,如何用脚本实现换孔?

楼主(2025-06-10):
原来的PDK是1P4M,TOP VIA为M4ZM3,现在需要将PDK改成1P5M,原来的M4ZM3会显示异常,因为现在的TOP VIA变成了M5ZM4,我想将M4ZM3替换成M5ZM4,要怎么写?
目前的思路如下,无法实现我的目标,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cv=geGetEditCellView()
via3zs=setof(via3z cv~>vias via3z~>viaHeader~>viaDefName=="M4ZM3")
foreach(via3z via3zs
  via3z~>viaHeader~>viaDefName="M5ZM4"
)

网友A:
不能直接用Find/Replace进行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Find/Replace进行替换吗?

好的,看到你其他帖子了

网友B(2025-11-12):
你这么操作有问题的; 建议先把旧PDK 的via抓出来然后打上新PDK 的via (打via的时候要先把PDK 的孔抓出来),在把旧 PDK 的via删除;
大概思路就是这样,然后根据情况具体做判断
先抓tech M5ZM4, 会用到
cv=geGetEditCellView()
techBindTechFile
tech=techGetTechFile(cv)
viaNew=techFindViaDefByName(cv "M5ZM4")
layerNew=techFindlayer(tech "M5")

把旧PDK 的VIA 抓出来,获取VIA的para ,然后重新打孔
oldvia=setof(x cv~>vias x~>viaHeader~>viaDefName="M5ZM4")
foreach(via oldvia
            ord=via~>origin
            dir=via~>orient
            viaParamsList=via~>viaHeader~>overrideParams
            via_new=dbCreateVia(cv viaNew list(car(ord) cadr(ord)) "R0" viaParamsList)
            dbDeleteObject(vi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操作有问题的; 建议先把旧PDK 的via抓出来然后打上新PDK 的via (打via的时候要先把PDK 的孔抓出来) ...

好的,感谢提供的思路,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