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mismatch

楼主(2025-06-10):
各位大佬,SOC中有部分cell不需要做OCC。这部分cell的clk由于autofix跟scan clk做了mux。

ref_clk是scan clk
现在跑ac pattern前仿的时候报出了mismatch,都是这些不做occ的cell。
我是不是要在capture阶段想办法关闭这些cell的clk?还是tmax有办法声明时钟的相位关系?

楼主:
修改网表,让clk 和se与了给cell,然后就没报错了。那把ref clk换成独立clk是不是就好多了?

网友A:
就是有做high speed testing ,有的不做呗,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做high speed testing ,有的不做呗,对吧?

是的

网友A:
这种混合方式,你有查过文档吗?实际你想一部分用stuckat测,一部分用high speed tes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做high speed testing ,有的不做呗,对吧?

目前通过将pll的ref_clk独立出来,不用scan_clk,PASS了,

想问一下有没有用san_clk作为pll参考时钟的方法?set_dft_signal -type ScanEnable -usage ClockGating可以吗?若是可以的话是不是还要指定clk_gate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混合方式,你有查过文档吗?实际你想一部分用stuckat测,一部分用high speed testing?
...

也不是混合,我想的是stuck-at和at-speed分开测,现在貌似是只测stuck-at的cell对at-speed造成了串扰。(这部分TMAX drc有报,但是被我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混合,我想的是stuck-at和at-speed分开测,现在貌似是只测stuck-at的cell对at-speed造成了串扰。( ...

你只测stuck-at, 可以全部都测,干嘛只测试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测stuck-at, 可以全部都测,干嘛只测试一部分

现在是测at-speed,但是不需要at-speed的cell对at-speed造成了干扰。

原因就是将scan_clk设置成了oscillator,并且没有对不需要at-speed的cell的时钟进行门控处理。
stuck-at是全部都测的

网友(点评):
如果这些cells的clk是【clk&se的结果】,那么怎么保证stuck-at能测这些寄存器呢?capture下,时钟不还是0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想ac不测,dc测,那应该是【与上pll_bypass信号】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测at-speed,但是不需要at-speed的cell对at-speed造成了干扰。

原因就是将scan_clk设置成了oscill ...

如果只是&上pll bypass,由于这些只做stuck-at的cell和那些at-speed的cell还在一条链上,所以在shift阶段的激励无法传递到at-speed的cell上
所以应该是scan_clk&(pll_bypass|scan_en)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测at-speed,但是不需要at-speed的cell对at-speed造成了干扰。

原因就是将scan_clk设置成了oscill ...

Tessent 中可以指定 Scan Mode 包含哪些 Scan chain,把 stuck-at 和 transition 的分开,用两种 Scan Mode 来测试,不同 Scan Mode 下放不同的 cells(Scan chain)就可以实现 stuck-at 和 transition 分开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sent 中可以指定 Scan Mode 包含哪些 Scan chain,把 stuck-at 和 transition 的分开,用两种 Scan Mo ...

我是通过rtl,dft模式下是否用scan_clk决定的。比如说AHB在dft模式下就保持ahb clk,切换就用occ控制器

网友(2025-08-01):
关注一下,我现在也是要实现这样的行为:只对高速时钟域部分做at-speed,低速时钟域的逻辑只做stuck-at。

网友(2025-09-24):
at_speed atpg add_faults可以指定clock_domain的,低速时钟domain不加入faults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