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输入buffer设计

楼主(2025-06-10):
求大佬指点设计高精度buffer,希望能做到12位左右。电源电压1.2V,输出共模0.6V。有偿!!!

网友A:
12位=72dB SNDR
中低速12位应该非常简单吧?

你要多大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72dB SNDR
中低速12位应该非常简单吧?

我要做的是TI ADC中的输入级buffer,电源电压3.3V或者1.2V都可以,输入信号频率3.2GHz,幅值500m,希望输出的共模可以在0.6V。

网友:
这指标做出来逆天了,感觉能发ISSCC呢。信号3GHz,采样频率至少6GHz,12bit。1.2V可能工艺也不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