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绘制求助

楼主(2025-06-10):
学校课程作业要求使用vivado对模块进行设计仿真后,使用electric vlsi进行版图设计。

因为该模块比较庞大,所以从门级进行设计不太可能。尝试导入网表后,也只是在electric vlsi上面导入了schematic并没有能SDL。在网上也没有搜索到相关相似的例子。

所以请问有熟悉该设计流程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我们都是用 modelsim 写代码仿真 ,然后用DC进行综合和布局布线,用DC做后仿真,没用过你说的工具,

网友A:
如果你的课程作业,需要完成到完成版图设计,最好还是找一个带数字stdcell的PDK来做,当然,这是基于你熟悉数字全流程以及相关工具使用的情况下,即使再简单的步骤,不考虑时序和后仿,至少也需要做综合、形式验证,静态时序分析,数字AP等步骤。如果不准备用数字stdcell,手画数字版图,你说的electric vlsi工具没使用过,刚查了下,b站就有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课程作业,需要完成到完成版图设计,最好还是找一个带数字stdcell的PDK来做,当然,这是基于你熟悉 ...

请问这种免费的PDK怎么找啊,目前只用已有的库跑完了DC综合,想进行版图设计结果差了一堆库

已找到开源的PDK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