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工艺库pmos管扫描Id/W数值异常

楼主(2025-06-10):
发现扫描出的Id/W数值太小,Id/W在gm/Id等于20时只有1.7左右

网友A:
你觉得正常应该是多大?

网友B:
过驱动压太小了,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正常应该是多大?

我看别人扫出来的。gm/Id=20.id/w=70-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驱动压太小了,自己的问题

需要怎么调啊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调啊大佬

根据你的输入输出电压来确定啊,输入管一般150mv,也就是gm/id在10到12这样,自己去跑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