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创建IO row的命令选项

楼主(2025-06-11):
请问谁创建过IO row,现在IO 没有贴着边放,需要创建IO row,请问具体的命令和选项到底是哪几个,而且我发现gpio和corner的row又是不一样的,那是要创建两个io row吗一个放io  放corner的地方 又创建一个row?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2025-07-15):
解决了吗

网友:
还有IOrow这样的嘛,什么工艺的啊,我之前做的一个T家的22n,用的是两套IO库,有一套的数量比较少,比还有一种短很多,因为和pad头对不上,就直接摆在了die和core中间,也没有贴边,这个IOrow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网友:
要是invs的话,man一下  createIo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