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阱电阻rnwaa使用问题

楼主(2025-06-11):
在使用smic 0.18μm工艺的时候使用到了n阱电阻,但在实际画版图的时候发现该电阻的MINUS和PLUS的端口均为M1到n well的通孔,即这两端接入的电压值决定了n well的偏置值(也有可能是我推测错了),因此我产生一些疑问:

1.平常我们都会将n well偏置到高电平,但在n阱电阻的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电阻偏置在各种电压值下,包括GND,这样的低电平偏置值是否会对电阻有影响,或者说n阱电阻是否可以正常接入接近GND的电压?n阱电阻是否可以当作普通电阻随意使用?
2.使用的rnwaa电阻是3t,即三端电阻,其衬底是否可认为就是n well,电阻b端是否需要统一接到VDD?此外我还用到了3t的多晶硅电阻rpposab,这种电阻的衬底是否可认为是p sub,电阻b端统一接到GND?
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你只要不正偏,NWELL和PSUB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你只要保证这个二极管不正偏就行了,零偏或者反偏都是可以的

网友A:
N阱接电位不要低于挨着的PSUB或者PEPI就可以。
N阱偏置电压影响NW/PSUB结的耗尽层宽度,从而影响电阻的厚度,影响阻值,所以N阱电阻一般电压系数较大,需要小电压系数可改用多晶电阻。
N阱电阻的第3端自然就是PSUB,接最低电位。在有外延的工艺中,可能是PEPI,接不高于N阱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阱接电位不要低于挨着的PSUB或者PEPI就可以。
N阱偏置电压影响NW/PSUB结的耗尽层宽度,从而影响电阻的厚度 ...

这样说的话,如果是要应用在对电阻值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是不是n阱电阻就不再适合了。另外目前在前仿真里n阱电阻是符合要求的,是否是因为前仿真中这种电压系数不会被考虑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场合确实不宜用阱电阻。前仿如果用的是三端电阻,应该是考虑到了电压系数的。可以看看模型文件,是不是考虑了电压系数。如果对网表文件不太熟悉,也可以用仿真来判断。给电阻两端加固定的压差,但是扫一下共模,看电流是不是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