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波形出现波动

楼主(2025-06-11):
一个差分信号通过了一个差分输入的正比例放大器以及一个单位增益Buffer,后面接入一个差分输入的SAR ADC,输入sin正弦波,前仿真波形没有问题,但是提取参数后仿真,单位增益Buffer的输出信号上出现了很多规则的波动,看着不像是Buffer的相位裕度不够,请问原因是什么,这如何解决呢?

网友:
时钟信号通过互联线的CC的直接耦合,或者时钟切换的时候对电源地冲击导致的电源地抖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