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下载一个candence视频

楼主(2025-06-11):
https://support1.cadence.com/public/docs/content/20448597.html

有账号的老铁们可以帮忙下载一下这个视频吗,非常感谢,联系方式:2468016717@qq.com

网友A:
没有下载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选项

可以录屏一下吗 可以有偿 资料太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选项

问下老哥有genus的user guide吗

网友:
Exploring Zero-Pin Retention for Low-Power Designs.zip (30.91 MB , 下载次数: 15 )

网友B:
这个需要PMK库支持,需要库提供flip-flop with live latch。
中心思想就是将标准的retention flip-flop内部对clock和reset(set)信号的iso 功能放在外部来做,这样就可能节省功耗和面积,因为做retention的flip-flop很多都是多bit的,这样就可用一个对clock的iso就可以实现了原来每个retention的flop都需要的iso。
可能需要单独增加一个retention power domain用来放isolation cell和retention flop with live 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PMK库支持,需要库提供flip-flop with live latch。
中心思想就是将标准的retention flip-flop内部 ...

太感谢了,请教一下这个zero pin retention是只有genus支持吗,dc有实现不

网友B:
dc肯定可以实现的。
我看了UMC 40平台,synopsys提供的标准POK库里就有这种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肯定可以实现的。
我看了UMC 40平台,synopsys提供的标准POK库里就有这种cell。 ...

我跑dc的时候是这么写的UPF:

然后dc说没有control signal,但如果是用zero pin retention, 是不是不需要使用control signal,请教一下在dc里面这种rule应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肯定可以实现的。
我看了UMC 40平台,synopsys提供的标准POK库里就有这种cell。 ...

我在dc里面写的retention rule:

但是dc22报了warning:

说没有定义control signal,但我理解zero pin retention是不是不用定义control signal, 请教一下这个rule应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肯定可以实现的。
我看了UMC 40平台,synopsys提供的标准POK库里就有这种cell。 ...

请教一下dc的rule应该怎么写, 我用22版本这么定义的:
set_retention RET_RULE \
-domain PD_TOP \
-retention_condition {!clk} \
-retention_supply SS_VDD2_VSS2

但报了warning:

Warning: Control signals for retention strategy RET_RULE are not defined. Skipping this strategy. (UPF-063)
Warning: Control signals for retention strategy RET_RULE are not defined. Skipping this strategy. (UPF-063)

但zero pin retention是不是不需要指定control signal?

还有umc40的库去啥地方能搞一份

网友B:
你仔细看pdf文档:

define_retention_cell –cells {ZERO-PIN-CELL} \
-always_on_pins {RN} \
-clock_pin {CK} \
-restore_check {!CK} –save_check {!CK} \
-power_switchable VDD \
-power ExtVDD \
-ground VSS

这个是定义cell的。

  1. set_retention .. –retention_condition {rtl_signal} ..
  2. map_retention_cell .. –lib_cells {ZERO-PIN-CELL}

  3.

上面是设置retention的,其中retention_condition就是控制进入retention的控制信号。也就是这个信号用来连接isolation cell的E端的。
说白了,这个信号就是用传统retention cell的控制信号。
正如我前面说的,zero pin retention cell和传统retention cell的区别就是一个isolation是在系统上做,做在外面,传统的isolation是做在cell里面。如果多个flop的clock,reset(set)信号是一样的,用zero pin retention cell时候,isolation做在外面,这一组的clock用一个isolation cell就可以,而用传统的retention cell,相当于有几个bit就用了几个is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pdf文档:
这个是定义cell的。
上面是设置retention的,其中retention_condition就是控制进入reten ...

我看了dc,dc没有define_retention_cell这个命令,可能是用set_retention_c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dc,dc没有define_retention_cell这个命令,可能是用set_retention_cell

define_retention_cell这是UPF的c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pdf文档:
这个是定义cell的。
上面是设置retention的,其中retention_condition就是控制进入reten ...

还有一点我不太理解,为啥需要用define_retention_cell,如果库里有这种zero pin retention cell, 那么直接用map_retention_cell -lib_cells {cell in liberty} 就行,这里这个define_retention_cell是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_retention_cell这是UPF的cmd

dc没实现这个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