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选择器件,挺纠结的

楼主(2025-06-11):
请教下,我得电源工作电压是10.5V,现在想做一个power CLAMP ,在pnp9和pnp12之间纠结,想着这里大佬多,能出个主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啥12v的pnp在25度BV是14.1V,为啥触发电压确是15V是不是理解为都pnp击穿了还没出发

网友A:
BV是DC 的,Vtri是TLP测的,有差距正常

网友B:
V (trigger)电压越低越好,9V PNP和12V PNP差异不大,且高于你的工作电压10.5V,在ESD Design window内,另外有V(clamp)电压是多少?还有你想做的PC的ESD保护等价达到?KV,It2大于ESD保护等级的I Peak

网友:
猜测常温下trigger电压一般是BVcbo,bv测的可能是BVcbr,略微降低是可能的?但升高我就不知道是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 (trigger)电压越低越好,9V PNP和12V PNP差异不大,且高于你的工作电压10.5V,在ESD Design window内,另 ...

V(clamp)说的是power clamp的电源电压吗?也是10.5V。大概过个4KV的样子

网友(2025-07-14):
引用 网友A:
BV是DC 的,Vtri是TLP测的,有差距正常

请问一下,为什么上限BV用DC测不用TLP的BV数据?是为了留足够大的裕量吗?我理解的TLP BV肯定比DC BV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