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esign rule中的mask truth table和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某些层次的相互矛盾

楼主(2025-06-11):
嗨喽,各位论坛的哥哥姐姐下午好。今天求助的主题是在查看design rule判断器件类型和层次时发现的;
设计工艺为smic180_BCDE_NONEPI,比如其中器件n18_dnw_6V_cvt在两个table中的DG层次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具体参考图如下;
所以我想向各位大佬问下:这两个table的描述有何差异或者体现吗?为何在同一层次上它们的描述不一致?谢谢各位解惑
(mask truth table)

(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

网友A:
n18应该不用DG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8应该不用DG

DRC上确实不用,只是我疑惑为啥mask truth table上会这样描述

网友:
或许是笔误,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
先看看mask DG这层是dark 还是clear ~

网友:
mask truth table 有一行 “mask layer tone”, 可以看到DG 是D, 代表DG 是dark 版,
device truth table 的0/1代表的是器件中是否有DG这个层次。
所以这两代表的意思不一样,所以会有的layer相同,有的layer 相反。
不用纠结,理解这个层次的意思和版图中的用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