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overid设计放大器相关疑问

楼主(2025-06-11):
为什么我用gmoverid设计两级放大器的时候第二级的共源放大器的gmoverid值总是不对?我想要的是16,而且第一级放大器的尾电流源也不太对劲,我明明已经将尾电流源的长度加到1.8um了,按道理不是更长更matching吗?
现在的共模电压为0.9V,电源电压1.8V,做的DC仿真,带的5pF负载。还有就是我加大共模电压到1V的话,第一级的尾电流源也不对了,进线性区了。
NMOS的长度都为1um,PMOS差分对1um,电流源1.8um。
我认为我的宽长比应该是对的,因为我也大概用公式法去推了,结果相差不大。其中第二级共源放大器的gm我是通过将第二极点设置在GBW(100M)的2.5倍得到的,公式为:

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懂的能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应该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再去看DC工作点,开环的话,输出进线性区了

网友B:
你选择16只有125mv的过驱动电压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择16只有125mv的过驱动电压也太小了

选小了电流得很大,这.18的工艺感觉选16不会有很大问题吧?就得选10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小了电流得很大,这.18的工艺感觉选16不会有很大问题吧?就得选10附近?
...

你选12就好,10也行,输入级150到200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再去看DC工作点,开环的话,输出进线性区了 ...

感谢,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我之前设计单级运放的时候直接开环也是能得出想要的gmoverid的。
我输入正和输入负都给的是0.9V共模,都没有交流信号,为什么这样会使得第二级运放偏置不正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我之前设计单级运放的时候直接开环也是能得出想要 ...

第二级上下都是电流源导致输出共模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