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trim模块如何跑mc仿真?

楼主(2025-06-11):
trim值无法确定,这种情况下怎么跑mc仿真呢?

网友:
做个反馈电路,调节trim值

网友A:
有反馈机制的话,可以adaptive调整trim值。但通常是没有的。建立表格,查看standard setting情况下,MC的变化范围,然后设置trim的上下能够cover这个变化范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反馈机制的话,可以adaptive调整trim值。但通常是没有的。建立表格,查看standard setting情况下,MC的变 ...

你好,请问你说的反馈机制是哪种类型的呢?数字控制的嘛,能否麻烦分享一下参考文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