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rc 如何检查 5端 MOS

楼主(2025-06-11):
perc里面默认貌似是检查 d,g,s,b四端的MOS,现在网表里有5端mos, 识别不了,请教一下check_device里面的cond应该怎样写才能识别?

网友A:
多出来的端口,要检查的话,实际是检查寄生二极管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来的端口,要检查的话,实际是检查寄生二极管的端口

好滴,谢谢啊,我这个解决了,把5端端口的device type 写在check_device -type {MN MP M5T}, 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啊,我这个解决了,把5端端口的device type 写在check_device -type {MN MP M5T}, 貌似就可以 ...

device type现在有M5T啊,我没在手册里看到,像ldmos也是基础四端器件,谢谢分享